RT9202代换w83321g 一例

楼主(2012-08-19):
            两块945GC主板都是5V滤波电容坏导致 W83321G损坏,没有换的,只好用手头的FP6321改, 要改的地方太多, 很麻烦,结果烧了一块板, 看看手头的料件RT9202
RT9214多, PDF   RT9202 改动的要少,好吧就用它改吧,

去掉7脚的C5 R2 改一个5V 连接20K电阻连接7   上电OK 亮屏, 以后就用这个改了, 没想到不到5分钟又过来了, 又没电压, 以为RT9202 旧件不稳定, 又换了一个, 好了,不放心打波形很稳定,多开几次又出问题了,全部电压不停闪烁, 强行短接此处电压也不出来,难道又坏了, 改电路还是不稳定,不死心,还是仔细按标准图来改, 去掉R1 3.7K 电阻,用焊锡连上, 每次触发电压都能出来,修复OK

网友:
我经常换,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改电路:用现有的配件来代换没配件的电路是一种常用的方法,可行,

网友A:
感觉改线有点麻烦呀。。。。

网友:
9202 就多些 有时候确实找不到一样的配件 可行

网友:
这个好经验,新人福音,收了。

网友:
不是吧,订过芯片应该也不贵吧

网友:
学习了 以后可以试试

网友(2012-09-19):
学习了。O(∩_∩)O谢谢啊{

网友:
以后试试....

网友:
还可以了。 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改线有点麻烦呀。。。。

有料当然比改电路好,技术过硬的改电路是在所难免的,谁也不敢保证自己的料板是全都有的

网友:
唉,不会改。

网友:
图文并茂,非常详细,下载收藏备用,谢谢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精心写的文章。

网友:
本常不收集料板,到最后不想买配件,用改的方法,真费神费力费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