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45GC主板维修一例(坏得N 多)

楼主(2012-08-19):
    杂牌主板3个电容鼓包换之(12V 大电容一个, 5V 小电容2个),触发掉电,去掉12V ,还是掉,换IO ,正常触发,无南桥1.5v

     RT9202芯片  查1 5脚 有5V

    7脚有4.5V 开启电压,阻抗无短路,换之,电压出来了,  还是不跑码, 无CPU电压, 打上下管阻抗一致, ISL6566CRZ

   37脚开启1.2V , VID编码正常, 拖焊无效, 风枪加焊无效,换之OK  ,  亮机,  修复 .

      结论 :  杂牌主板电容鼓包导致芯片坏, 明显保护设计不足。

网友:
我基本是换完IO就不会在继续了  我这里很少有精修的

网友:
楼主你太简洁,我修到换了i/o也是没得头绪

网友A:
掉电怎么会想起换IO呢,,后面的都简单,能否指教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怎么会想起换IO呢,,后面的都简单,能否指教一二

短接开关触发掉电,  一直短接开关不掉, 再加上去掉12V 现象一样, 很容易判断出来。。。  12V掉电现象不一样的。

网友:
VID编码? 怎么测?

网友:
LZ这板子你修好收多少钱。。

网友B:
LZ 我想问你个问题, ISL6566CRZ    37脚开启1.2V   应该是多少伏

网友:
能触发的基本上IO是好的,触发后会掉电的通常是12V短了或是某电源管理IC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我想问你个问题, ISL6566CRZ    37脚开启1.2V   应该是多少伏

1.2V   仔细看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