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压坏了,玻璃屏线断了

楼主(2012-08-19):
修的时候不注意,装屏的时候不小心压坏了角,我以为事儿不大,谁知屏花了,完全的花了,
压坏的这个位置有十来条细线,连接至屏下面的几个接触点。
有哪位大神做过这种,,,请指教,小弟我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呵呵。。又一个交学费的 屏漏液了神仙都救不了。基本报废了。

网友:
这种修不了的、

网友:
最关键的位置压碎了。同情。

网友:
这种把屏压坏了啊

网友:
絛 不了,,,只能这样了,,,

网友:
无修的 买下自用了

网友:
只能回厂了!

网友:
就是大大大师也无回天之力了彻底over了深表同情。下次注意就是了。

网友:
还是算了吧,,,准备好钱给客户吧

网友:
申请报废吧

网友:
上帝啊,宽恕这孩子吧

网友:
你真是不幸啊,长点记性吧

网友:
还是自己收下吧。。。

网友:
彻底悲剧了,这个真没办法搞定了、

网友:
维修有风险,悲剧了

网友:
报废了。。  节哀。

网友:
兄弟你中奖了

网友:
应该修不好了,教你一个办法:
如果之前是黑屏,那就把缺口封起来,就说修不好,退回去了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