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保护的控制信号!!!

楼主(2012-08-19):
。。  海尔W66 独显机器,待机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测TPS51120  22脚 1.7V ,明显不对,该电压是隔离点直接提供的。测隔离点,没电压。。。 大家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在什么条件下 PQ40 的3脚 为高电平。也就是不导通~~   隔离点电压正常PQ40是截止状态,PQ40导通,隔离点就没电压了。。

这个SHDN 信号 最终是控制最后一个隔离管G级的。

网友:
斑竹老大。出来分析下啊, 张老师, 天涯。 出来啊!!

网友:
SHDN_LOCK#为高电平吧

网友:
shdn_lock#为低电压时,SHDN#也为低电平

网友:
好象SHDN是低电平才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DN,高电平有效!

同意楼主!

网友:
就没那位兄弟有详细的分析?? 板子修好了。 但道理不明白。 只想明白。。。

网友(2012-11-22):
第一个图为欠压保护吧

网友:
SHDN应该是高电平有效,高电平时PQ61导通,让PR187和PR188分压使上面的场管G极电压变低而导通!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