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0温度高

楼主(2012-08-19):
联想thinkpad e40用鲁大师的温度压力测试刚测试一会显卡温度就到70过会就报警,风扇里清洁过涂了散热胶,

网友:
我曾经也遇过这种情况,是散热片没和显卡接触好有缝隙。加了个铜片OK

网友:
加个适合的铜片或者加 散热垫  试试

网友:
加了铜片了,不那么快报警了。显卡温度还在80度中

网友A:
不掉电 就可以了 。这个机器散热片是通病了

网友B:
用手摸一下出风口的铜管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C:
这么热的天,鲁大师报我的电脑3度

网友D:
我这里一台加了垫,换铜片,都不行,鲁大师一分钟内就温度上到110,显卡温度线是直线上升(用压力测试),然后就掉电了
我试一下普通看电影或者游戏

网友:
果断换散热架。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加铜片还是温度高。后来又换了全新的散热器,感觉还是不行。都不知如何才好

网友:
没接触好  把变硬的硅脂 去掉 重新涂新的

网友F:
再不行 就是导管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掉电 就可以了 。这个机器散热片是通病了

同意这位楼主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手摸一下出风口的铜管就知道什么问题了

楼主的意思是什么?

网友:
换散热片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热的天,鲁大师报我的电脑3度

软件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一台加了垫,换铜片,都不行,鲁大师一分钟内就温度上到110,显卡温度线是直线上升(用压力测试),然后就掉 ...

掉电的话,那就真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加铜片还是温度高。后来又换了全新的散热器,感觉还是不行。都不知如何才好

只要不掉电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不行 就是导管破了

这只是一种可能哟

网友:
看看显卡是不是安装好了,断定导管有问题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手拿一头,用风枪吹另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