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2-08-19):
一台TCL液晶电视接电脑VGA显示正常,接电视信号半个小时左右屏幕出现灰白色,这个是逻辑板还是驱动板故障。打算换板了。请指点一二吧
电脑

网友:
x量lvds以確定是那裡問題

网友:
先看下板坏的厉害不厉害 坏的厉害就换 能用最小的代价就用最小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