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恶心的小电源,求图纸

楼主(2012-08-19):
Enhance ENP-2320  短接绿线开机几秒后自动掉电,开机时各组电压输出正常。不知道怎么下手,求高手指点,别跟我说有没维修价值,顺便求图纸,让你们看看这丫的恶心样

做工用料都比较上乘,怎么会恶心,莫非楼主不懂电源

网友:
木有图纸哦,这货该不会有检测电路吧。

网友:
用料不错啊,为什么恶心?

网友:
做工和用料都挺好,只是你看看,那小板插在大板上,怎么测?

网友:
这是小型电源的一个特点,检测方法还是会有的。

网友:
像ACER品牌机里的电源,最常见这样的了,小板插在大板上。

网友A:
观查后发现这货的pson,pwrgood,场管的驱动脉冲,还有电压检测都在小板子上,大小板子都是双面印刷,一看到这样的东西就晕,大师有什么高招请赐教个

网友:
靓货啊,修起来比较难

网友B:
温控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控可能有问题

可以测下哪个电路没出来

网友:
靓货啊    测下哪个电路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观查后发现这货的pson,pwrgood,场管的驱动脉冲,还有电压检测都在小板子上,大小板子都是双面印刷,一看到 ...

把小板拆下来,用铜线焊在反面上就可上电了。

网友:
输出级保护造成的,先去掉保护电路试试

网友C:
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决问题了吗、;

没啊,你说的的确是个好办法,只过两块小板20多根线要给,要吐血的

网友:
重点检查(换掉)小板附近的小点容 (4.7UF~47UF / 25V~50V), 祝你好运。

网友:
保护或触发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维修思路一样的
只是比较密 不好下手
待机看样是有了  那就判断下是不是保护
看管理模块是哪种~~

网友:
好电源,就是不好测

网友:
豪华用料啊,双面板的不好修哦

网友:
有些电源检测没有负载时是不工作的。就像保护一样。加个假负载试试。

网友:
这种没有修的价值了, 当料板吧,修了也没有什么多大的用处

网友:
有可能知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