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风扇电压7V 是否正常

楼主(2012-08-19):
笔记本风扇不转。看电压7V ,本人是菜鸟不懂,共四角,一个角电压为7.5V ,一个角电压为5V  一个角为接地。一个角跳变0V与7.5V   各位大侠帮我看看是正常了

网友:
0~7.5V的 应该是 控制吧 本本风扇的电压 是 3.3或者5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你的是不是万应表没电了 电压不对呀

网友A:
你什么机器啊?? 有7V啊  一般都3 或5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机器啊?? 有7V啊  一般都3 或5V啊?

是东芝笔记本,是7V的吗,是反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机器啊?? 有7V啊  一般都3 或5V啊?

是东芝笔记本,反新的,是否正常了

网友A:
东芝什么型号??  风扇会转码?

网友:
7V不太对吧

网友:
楼主的万用表,没电了吧,风扇电压没有7v的

网友:
即使是7V也没太大问题,风扇内的传感器也不会让风扇进入保护

网友:
没有遇到过风扇有这么高的电压的啊  信号的电平不可能超过VCC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芝什么型号??  风扇会转码?

风扇不会转了

网友:
7.5V不正常吧

网友:
笔记本风扇电压要不3.3V要不就是5V怎么会是7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