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门电路疑问

楼主(2012-08-19):
就是当VCC为15V时,A。B加3V时,Y为多少V,为什么,请大吓给详细答案,谢谢

网友:
不是几v的问题,是0和1的问题。

网友:
如果3v被定义为0,那y就是0,
如果3v被定义为1,那y就是1

网友A:
与门0 1表示的,多端输入一端输出

网友:
3楼说得对,定义3V为1,那全1出1,也就说Y为1.

网友(2015-07-20):
与门,,全1出1!!!!

网友:
就是当VCC为15V时,A。B加3V时,Y为低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