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差

楼主(2012-08-19):
很多时候修到电源一加负载电源就带不起有什么最直接的方法解决么

网友:
最直接的么?换板呗,,还是建议修好吧

网友:
查短路  看是前还是后面短

网友:
大哥    你也太直接了   我要的是维修    这东西修好了是成就感   换板是没办法才这样做的

网友A:
电容都换一遍。。 会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都换一遍。。 会好吗

不怎么会   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