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控主板。有图有真相。明主示下。谢谢

楼主(2012-08-19):
如图主板的反正面
故障现象。有一台是开机正常进系统后提示:超出范围
另一台是不过内存,内存换过。供电正常
两台都换过北桥,测量显示VGA头是北桥直接给的信号。
请专家明示,这是哪个厂家的板,如何修。感激不尽

网友:
一代内存CPU 是1。5

网友:
1。5 /1M/400南桥是82801DB,北桥是JG82852GM,第一台能进VGA模式,但一调分辨率,就提示超出范围

网友:
BIOS互换过

网友:
换个显示器看看

网友:
初级的方法都试过。显示器换过。内存换过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我看过炼钢的机子,当时是在钢厂上班,不敢碰,怕罚款,你这个也帮不上什么好忙,要不就重新植球试一下

网友:
超出范围是你没调到合适我分辨率

网友:
查查看VGA接口中行场频两根线与显卡间是不是有门电路什么之类的接口元件,好象是14 13脚,记不是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