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修复索尼EA MBX-224一台

楼主(2012-08-19):
来的时候 完全没有待机  也完全没反应
拆机  发现单片机 部位腐蚀  做了清理 补焊  但是依旧无待机  先简单测试下 发现PQ2  5678 无输出

果断换掉PQ2  但是没有直接上19V  因为估计后机会短路  所以先从2V 上电果然有短路 加到3V电压  开始烧鸡 用手触摸看哪里发烫  结果PC192 一个小电容 短路 换之  短路排除   然后因为没有上CPU  这机器是没有3V 5V的 所以装上CPU  开机  漂亮的LOGO  说实话 这个没有技术含量 主要是懒的去找图纸  有时候按图纸排查 像这种短路的情况 也是非常难搞的

网友:
待机电压的滤波电容是容易坏 遇到好几次

网友:
这种问题以后最好不要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