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惑!求解!谢谢!没按开机键PWRBTN-S3N和RSMRST-S3N都 ...
迷惑!求解!谢谢!没按开机键PWRBTN-S3N和RSMRST-S3N都是3.3v?

楼主(2012-08-19):
没按开机键时PWRBTN-S3N和RSMRST-S3N都是3.3v?南桥返回的信号SLP1-P3N、SLP3-s3N、SLP5s3N在没按开机键也是3.3v,正常么?多谢前辈指点!
信号

网友:
感觉不正常啊,重点查开机电路

网友:
这是个啥图纸?信号好怪,
楼主要考虑一下是否加电自动开机的情况

网友:
不是很明白这信号跟常用的信号有什么相同的地方,求指明

网友:
既然有图纸,就看看该信号有无接3.3V上拉,如果有,那就是正常的

网友:
都不 知道 你的啥机子,把图纸共享上来,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图纸是东芝pro6100的 EC部分的。请前辈指点!因为图纸文件太大,无法上传!

网友:
楼主说下什么图纸先

网友:
satillte pro 6100FMNSY2-VP电源板.pdf
pro6100电源板 这是东芝pro6100电源板的图纸,主板图纸太大无法上传!

网友:
我也感到奇怪,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
信号旁边是不是波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