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笔记本 换了芯片 或者虚焊显卡卡机出现蓝屏

楼主(2012-08-19):
维修笔记本 换了芯片 或者虚焊显卡卡机出现蓝屏 ,这个怎么能解决下。每次都给客户重新安装系统。有的客户有重要数据,不敢动

网友:
一般是硬盘模式变了

网友:
硬盘模式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IDE  跟 SATA 的缘故

网友:
应该如楼上所说,可以试着改一下

网友:
啊,原来是这个原因啊。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
dell的需要设置硬盘接口  hp的一般不用

网友:
先软件 ,后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