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集成声卡ALC101无法发现硬件,如何检修?

楼主(2012-08-19):
新装的系统,没有发现声卡。虽然可以插PCI声卡来用,但是我想知道如何确诊问题所在?

ALC101的2、3脚用示波器看都有14.25M的时钟,7805输出5V也有。
至于11脚的复位信号,刚上电是0v,自检的时候有3V,自检完毕蜂鸣器短鸣一声再过1秒,又变成0V了,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6脚BIT-CLK,从上电一直到自检完毕再过几秒这段时间内用示波器看一直都是低电平

求指教!

网友:
俺也很想知道这方面的解决方法!坐等...

网友:
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点评):
你插上PCI声卡能用南桥一般都没问题。只是一般而已

网友(点评):
最后修好了记得分享下啊

网友A:
BIOS没问题吧?

网友:
换个声卡芯片试试吧

网友(点评):
好,我试试

网友(点评):
ALC101已换,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没问题吧?

BIOS不清楚,初学阶段还没买编程器,反正主板可以正常用,就是没集成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没问题吧?

BIOS里的AC97声卡选项是AUTO,已经清除过了

网友(点评):
你如果有条件就刷新下BIOS,我遇到过这种问题当时是网卡。

网友B:
你看看声卡附近有没有5K或者10K 20K这样的电阻,看看电阻是不是挂了。
还有你说的那个复位变成0V是正常的。刚刚看了101的图,复位信号低电平有效。
你查查28脚VREFOUT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声卡附近有没有5K或者10K 20K这样的电阻,看看电阻是不是挂了。
还有你说的那个复位变成0V是正常的。 ...

声卡周围的电阻阻值都正常,27脚VREF为3.13v,28脚VREFOUT为0.04v,对地阻值500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声卡周围的电阻阻值都正常,27脚VREF为3.13v,28脚VREFOUT为0.04v,对地阻值500多

你跟线跑下VREFOUT看接到什么元件。看是不是VREFOUT相连的什么元件断了,注意电阻和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跟线跑下VREFOUT看接到什么元件。看是不是VREFOUT相连的什么元件断了,注意电阻和三极管

这条线,路过贴片滤波电容,穿过472电阻,直入红色话筒插口的检测开关(没插话筒是闭合的)。开关的另一边没有连接任何东西(插入话筒后对地阻值无穷大,20M欧档也是无穷大,上电也是没电压)。

找了一张被我拆光零件类似的845PCB板子参考一下,它的检测开关另一脚没有连接任何铜箔

网友:
在线坐等,一般都是加PCI声卡,基本上没修过,呵呵呵呵

网友:
把电路上的所经过的电容和电阻都换了试试

网友(点评):
我去。。。这样的话我岂不是要手抽筋,太盲目了吧.....

网友:
你上面说的不就只是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吗?不就两个元件...

网友(点评):
我以为你要我换所有跟ALC101有关的元件.....好吧,听你的,换了试试...虽然感觉会没戏,毕竟测量没发现异常

网友(点评):
换完了,问题依旧,拆下来的电阻阻值正常,电容也没有漏电,有充放电过程

网友:
呵呵  我也不知道哦啊

网友:
有时候系统版本的不同也会导致这样的情况

网友(点评):
不是,这个主板是回收的旧电脑里拆的,当时有插着PCI声卡,应该就是集成声卡坏了机主才会插的吧。。我拆下主板,直接就接上我的硬盘装GHOST系统,装完也没发现声卡,所以应该不会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