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昭阳

楼主(2012-08-19):
今天收到个昭阳E46L的电脑,拿来开机,键盘全部按不动,就换了个全新的,当时感觉OK全正常使用,没有什么异常,放在一边,过了2天客户说要发货给他了,在之前又试了下,MD见鬼的事来了,开机过几秒的时间电脑自动在乱按键,按的是《右键更能菜单,还有键盘上的某些字母》一直按着不停,拆开重新拔插键盘(装一半)正常用没什么问题,全部装上在开机又是这问题,迫于无奈又再次拆机,拔了键盘不装,还是有乱按键的情况,触摸板也拔了 还是有, 请问这是那的问题?主板故障有这问题吗?维修精英们,分享下你的经验咯!

网友:
昭阳系列的就是容易坏

网友:
   哥们,我这难题你遇到过吗? 你为什么说昭阳的容易坏,我修到的也不多啊!!!给点说法咯?学习学习啊

网友A:
估计偷懒惹的祸吧,主板上的绝缘膜不是摆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偷懒惹的祸吧,主板上的绝缘膜不是摆设

键盘,触摸板拔掉了还是自动按键啊! 按得还是那几个键啊,有时候全装上去跟全卸下来又能正常个几分钟或者几小时,真是见鬼了。。。。。

网友B:
先查建盘、触摸板的工作条件,如果都正常,可以考虑主板ec问题

网友:
先考虑EC的问题,还不行的话就刷BIOS吧!肯定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查建盘、触摸板的工作条件,如果都正常,可以考虑主板ec问题

ed?是什么?没听过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d?是什么?没听过啊?

是不是就是IO,叫法这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就是IO,叫法这么奇怪

  可能是!

网友B:
可以考虑主板ec问题 ,
兄弟们看好在说话
我明明写的是   EC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主板ec问题 ,
兄弟们看好在说话
我明明写的是   EC   啊!

  这个C 跟问号的那一竖离太近了,他们两关系非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