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50奇怪故障!

楼主(2012-08-19):
海尔A650有时就开机正常能用,有时待机电流0。01触发后就只有0。04不动。不知道有人修过这样的故障吗,记得有两台这样的机子。
七喜KW40板子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电压没起来 重点加焊 大电感 大电容

网友A:
看样子是南桥虚汗啊,要不是南桥不良

网友:
是电压没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南桥虚汗啊,要不是南桥不良

加焊试试看

网友:
最好 找个图图测测哪个信号没起来

网友B:
的确是加焊南桥好了,但是用了几天又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加焊南桥好了,但是用了几天又回来了

那就换个sb看看

网友:
换EC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