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什么主板? ________________★

楼主(2012-08-19):
只知道是775的,那个品牌? 什么芯片?

主板靠左边中间位置,有二个插头,单排4针的, F_USB1 F_USB2,
这个是什么?

正常front usb是2排5针的啊.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七彩虹的做工

网友A:
貌似联想品牌机上的;945或者G31;联想一般是精英代工的比较多,V星的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联想品牌机上的;945或者G31;联想一般是精英代工的比较多,V星的也有

似945啊,但945分几种肌,这板支援什么cpu?
会是那个厂家的板?

网友:
好像是联想机的,V星做的板子。

绝对正确

网友:
有没有人帮忙啊?

网友:
很像联想的板子,看不出来是谁给代工的,图片太模糊了,看不清

网友B:
一般的联想的板子上都会有一个条码签,可能是前4-5位有NS什么的,你看看上面有没有??

网友:
开关机键?如果是,主板肯定有标的,细心点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联想品牌机的主板,你说的就是前置USB接口的插针,至于是V星代工的还是精英代工的就近看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联想的板子上都会有一个条码签,可能是前4-5位有NS什么的,你看看上面有没有??

没有,在接口上有个P35什么似的
会不会是HP板?

网友:
白色PCI插槽侧面有个小标签吧,你找找。

网友:
去掉散热片就一目了然了的

网友:
你要接USB吗?用万用表找出USB的地或者电源来,不就清楚了?

网友:
只看见 PEGASUS

网友:
拍糊了看不清,和联想的板子有几分相似,但我没见过联想用过这板子

网友:
你想知道什么呢。前置USB的好搞,万用表一测就出来了,开头复位灯接线也好搞,前置音频普通的机箱前置音频线要改造一下,联想的主板的前置音频针是7根,中间那2排是左右声道,前置麦克风不用想心思了,用不了的。

网友:
我看怎么像 INTEL 的板子

网友(点评):
这么明显的标志你居然才看到? ??

网友(点评):
赞一个 我也想的是

网友(点评):
就是,网卡专用芯片

网友:
新手  让我看的有点晕

网友:
图上的,那个 F_USB1, F_USB2是什么?

网友:
应该不是联想的,没见过单排USB的联想主板.

网友:
用螺丝刀 撮 试试就出来了

网友:
精英或者V星的板,测usb接口顺序,用万用表测下5v在哪个点上就可以知道怎么接了

网友:
有点模糊,看不出来接地和供电不要接反了就行了,

网友:
F_USB1 F_USB2这是机箱面板上的连个USB扩展接口

网友:
看着这么香富士康的代工的

网友:
就这个图,不敢恭维!!!,多拍几张接口,清澈一点的,一般不用管品牌都可以猜出来

网友:
师傅没有教你万用表量吗?

网友:
应该是V星板子吧,那个就是前置USB

网友:
就是USBL连接座,我有一块老板子就有在主板自带usb口的附近。两排5针其中却一个针是防插反的。

网友:
这个就是USB接口吧,正常使用就是4针的,5针的有一针没用的

网友:
应该不是联想的

网友:
像dell主板

网友:
联想的话,肯定有标识的,V星代工的,想HP的,开机看看哈~!和我家里墙角的一块HP相似,只能上老CPU, P4, PD和赛扬的。

网友C:
像是戴尔

网友(2014-11-14):
楼主是在考我们么,难道主板没有型号标示么,可以百度序列号查询到主板型号的

网友:
好的坏的?好的直接鲁大师就清楚了,坏的我看联想,七彩虹,V星都有可能……

网友:
怎么看怎么觉得是精英代工联想品牌机。

网友:
联想945、G31前置USB是单排4针的

网友:
楼主,你把标签都打码遮上了,考我们哪?我是小小白,只是感觉很熟悉似成相识

网友:
联想的吧,,,仔细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