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灯管线

楼主(2012-08-19):
请问 有谁知道双灯三线的那种灯管 怎么改到通用的高压条上 通用高压条是双灯四口的 如何改 高手指教  能具体点最好 谢谢啦

网友A:
不是有高手把剩余的那个加电容吗

网友:
没改过,不过帮顶起来

网友B:
有这种通用高压板啊

网友:
双灯三线的那种灯管 没改过 双灯四口的  把灯接高压板一端另一端空着

网友C:
我也没改过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要把高压条接口的正极或者负极用导线连起来

网友:
双灯管 三线的  应该是有一个线同时接两个灯管 的一头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加一根线 把两个灯管的头 分开接 不就可以了 ?
你有没有把灯管拆出来看过 ?

网友:
我就是不想把灯管拆下来  又不是换灯管 这种灯管我换过  所以没有必要担那个风险  三线公用一根回流 其实还是两根灯管 我知道啊   我就是想在高压板上做点文章 现在看来没有好办法了  只有改两灯了 谢谢  已经改好了  没拆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改过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要把高压条接口的正极或者负极用导线连起来

不行 当年我也是你这么想的 试验过了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这种通用高压板啊

我知道有  不是没有配件么 人家急着要呢 改两灯了 现在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高手把剩余的那个加电容吗

改两灯的话 这方法可以

网友:
老办法来的稳当

网友:
可不可以具体一点啊

网友:
没看明白,不就是共用一条回流线吗?分成2条,做成2根接头,这样不行吗?

网友(点评):
没有你想得的这么简单,接法不同牵涉到保护电路不同。不改动的话,百分之百保护,不亮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