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有时开机显示,有时不显示。

楼主(2012-08-19):
接一台cq40AMD集显本子,客户说有时开机显示,有时不显示,开机显示以后一切正常。后来用风枪吹吹北桥(我只是稍微吹了一下,并没有吹动),开机几十次没有问题,交客户。不知会不会返修。哈哈

网友(点评):
焊座吧 一般是座子的事

网友:
会返修的!

网友:
返修的几率可以达到百分之八十五吧!

网友:
用哄抢干了能亮最好直接拆下来直球

网友:
这样子绝对要返修的

网友:
过两天还是会回来找你

网友:
的确有点将就,撑几个星期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一个月,回来啦。哎,重植吧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CPU都会有问题,你那种方法很快就会返修,你只不过用热涨冷缩的方法使芯片内部重新接触好,很快返修。

网友:
是虚焊了呢?还是北桥本身的问题呢?

网友(2020-05-07):
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