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N1996 接硬盘挡bios界面

楼主(2012-08-19):
V星N1996  接硬盘挡bios界面不接硬盘能过 显示找不到硬盘  开始是北桥虚汗 开机重启 加焊后 成了现在的样子了,硬盘挂在南桥下面的呀!南桥坏了?还是北桥没加焊好?大师请留下您高贵的脚印……
补充一点,就是无论接不接硬盘,都进不了BIOS。

补充内容 (2012-8-20 18:21):
这是MS 7236

补充内容 (2012-8-21 19:20):
放了一夜,然后把CPU去掉擦擦,装上,内存条换个插槽,结果上电进系统了。兴奋之余,留给我的是一屋子的疑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补充内容 (2012-8-30 11:07):
应为北桥故障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
硬盘有问题  换个

网友:
是的,先画个硬盘试试看

网友:
是的换个硬盘吧

网友:
硬盘没问题,换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先换硬盘,换数据线,看看和电源连接的电源线有没问题,要是硬盘没问题就是别的东西的问题啦,这种很复杂啦,硬盘站主要部分呀,看看硬盘的接口跑跑先看看到底是不是哪里出啦点小问题。

网友:
排除硬盘及数据线外,还有就是电源是否供电不足,在临界点,一个硬盘要10w左右。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功率不足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从你的补充资料来看,只能是其中一个部件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