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2-08-19):
今天来一客户说要做系统,一方正的机子。老套路连机插U盘按快捷键从U盘启动!没反应而且报键盘错误!换U口键盘!还是报键盘错误!客户说就是这样进不了系统他才要做系统!又换了几个键盘还是不能用!还是报错!想可能是主板的问题!跟客户说是主板的问题!跟客户报了价格客户同意修!心里一阵小乐!一般这种问题把接口后的排容拿掉就可以了!便用螺丝刀直接把排容弄掉!试机!还是不行!看来只能拆板慢慢量了!拆下板来先看外观没有明显损坏的痕迹!量供电正常!信号线也有5V电压!只能跑线了!看看I/O  W83627DHG-A键盘鼠标是受I/O控制的!鼠标的两根信号线能到I/O而键盘的只有一根到!难道是断线!在基地里看了一下I/O的引角定义!62脚、63脚分别是时钟和数据。时钟线有连到接口!而数据线没有连到接口!顺着63脚线走!穿过板孔!后面就找不到了!直接飞线!连到第五脚!上电试机!还是不行!仔细一看飞错地方了!重新连接后试机!滴的一声响,键盘灯一亮!好了!装机给客户!收钱!
我也是新手,我希望我能帮到一些刚接触维修的朋友们!大家互相学习!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下

网友:
一般,键盘就 排容,上拉排阻,断线,IO这么几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