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AB裸板开机3.5A才能显

楼主(2012-08-19):
开机后电流会慢慢上升到4A多掉电了,电感PL8503巨烫,1.2V是给南北桥供电的,南北桥都是新的。新手没招了,求指点啊!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电流也太大了啊,应该是有短路了吧

网友:
插上电源有没有待机电流啊??

网友:
还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A:
有短路, 要么是缺电压

网友:
还是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短路, 要么是缺电压

没明显的短路,本来1.2V的短路的,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B:
1.2V短路也能达到4A,也很牛逼

网友C:
先打公共点有没有短路啊。再打一下各电感看值是否正常

网友:
你打1.2V开机后是1.2么?

网友:
有电容变质了吧,仔细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打公共点有没有短路啊。再打一下各电感看值是否正常

能显的,只是要3.5A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短路也能达到4A,也很牛逼

1.2v现在没短了,开机能显3A多电流

网友:
k40ab就是个烂板,修了两个大电流,3VSUS的上管烧了搞出一大片问题,

网友D:
哈哈. 通病.这问题非一般人能查出来.北桥跟显卡巨烫,如不修复此问题北桥或显卡早晚挂掉.

网友:
提示你一点吧. 不是桥问题.北桥跟显卡的供电仔细查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 通病.这问题非一般人能查出来.北桥跟显卡巨烫,如不修复此问题北桥或显卡早晚挂掉.

已经挂了一个北桥了,呵呵!!

网友:
没得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