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仁宝代工la-2881p 待机电压0.3A 求解思路?

楼主(2012-08-19):
原因:经检查、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无明显短路     待机电压:0.3A

思路:正常应为0.02左右,明显有短路,且是待机电路。

          测max8734A   输出正常:LDO5       +5V_ALW        5.1V

                                                 LDO3       +3.3V_ALW      3.347V

          触发正常:触发后3-4秒自动掉电     掉电后电压:0.14A

         于是判断为待机电路故障问题:努力去找+5V_ALW ,+3.3V_ALW 待机去向。检测无短路

再详查各压正常。

以为是后极引起的短路:于是断点:

上电待机还是一样。

到此无维修思路了。救解》....
其本都按老师讲的时序走了。一两次。

现在没有办法了。求解!

网友:
到LZ这步我一般用示波器测下 是不是EC发出ACOFF#进行保护了,如果是一般都是短路或者是缺电压。

网友:
可以先来一招触摸大法,摸摸网卡,南桥,EC,等芯片是否发烫。不行的话在来一招烧机大法。

网友:
B+阻值正常的话,就是网卡了

网友:
一定有短路的  你摸摸有什么芯片发烫的嘛

网友:
SYS的电压没有开启。或者CPU供电没有上来,

网友:
待机0.3A 还没有明显发烫的原件 ?莫非是还出了别的电压

网友(点评):
全正常怎么会只有0.3A呀?看上电时序,必有电压不对,重点看1.8V和1.05V的。

网友:
没有发烫的元件.电压全正常

查到+PWR_SRC去开启+GFX_PWR_SRC,过了一个mos 管。Q92,而且此管子是低电压导通的,由

run_on去导通Q93的时候.拉低产一个人底电平导通的.一测+GFX_PWR_SRC.就有18.5V

新手去拆掉Q93,+GFX_PWR_SRC电压还是18.5V.再测Q92发现,1,2,3脚直接与5,6,7,8电阻为o欧。确定这个mos管己击穿,更改.
问题就解决,感谢合位的运行。与喜哥老师的指导

网友:
要是没有短路的话,是不是某个电压提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