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大短路的东芝L310```````````````跪求图纸

楼主(2012-08-19):
今天来了一个别人没修好的东芝Sate llite   L310本。接上电源大短路。拆开机子一看北桥被人焊过了,以为是他没焊好,结果就拿下来重直了一下球。接电还他妈短路。然后摸了一下主板,一下就把手烫了个泡,主板热的居然都把芯片给烫掉了,剩下该怎么查就不会了,所以请各位前辈们不惜吝啬给张图纸。谢谢

网友:
说明板子有严重短路,没图纸你可以打下各电感的对下值啊。

网友:
哪个芯片炙,先换了再说吧

网友(点评):
对对,先换了再说

网友:
.....   短路的就是摸到哪烫就换哪个芯片

网友A:
线测电感的对地阻值  还有用手摸哪烫肯定哪坏了

网友B:
就冲你大短路重植北桥这个举动,断定你有图纸也修不出。

网友C:
我看的下载分,也太少了吧。给你图纸也下载不了呀。你的邮箱是多少。我传一份给你吧。

网友:
板子夹层短了吧,下了桥还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测电感的对地阻值  还有用手摸哪烫肯定哪坏了

CPU旁边的的电感的对地阻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冲你大短路重植北桥这个举动,断定你有图纸也修不出。

恩恩。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的下载分,也太少了吧。给你图纸也下载不了呀。你的邮箱是多少。我传一份给你吧。

怎么增加下载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的下载分,也太少了吧。给你图纸也下载不了呀。你的邮箱是多少。我传一份给你吧。

老哥,应该先从哪个芯片查起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看的下载分,也太少了吧。给你图纸也下载不了呀。你的邮箱是多少。我传一份给你吧。

谢了老哥。我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冲你大短路重植北桥这个举动,断定你有图纸也修不出。

同意你的说话    大短就先修短路吗  有发烫芯片应该先换        给图纸也是没用的

网友:
如果真如你所说主板烫的把芯片都烫掉了你阿尼也不用修了,板子估计早就脱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冲你大短路重植北桥这个举动,断定你有图纸也修不出。

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谢了老哥。我找到了、

我觉得,修不出来也没有关系。最主要是知道怎么去修这种机器,跑跑这板子的电路也是好事。个人以为这板子很不好修。可能烧的器件太多了。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E:
你先打打阻值   不行直接烧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修不出来也没有关系。最主要是知道怎么去修这种机器,跑跑这板子的电路也是好事。个人以为这板子 ...

嗯,客户已经决定不修了换主板,我现在是自己研究那坏了呢。但还是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先打打阻值 不行直接烧鸡
什么是烧机大法?

网友:
看来你也是新手呀,还有很值得学习的哟

网友:
修不出来也没得关系先自己搞,时间充足就慢慢研究,总有学会的时候,大短路像楼上他们说的那个IC短路就先换了,不急不燥慢慢搞

网友:
基地没有就去淘宝吧,别忘分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