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64掉电

楼主(2012-08-19):
拿到机器插可调电源,待机0.01正常。按开关上电到0.45瞬间掉电,没多想拆机。发现没有明显外伤,量各电感组织正常,没发现有短路。裸板上电0.16不掉(没上CPU)装U就掉电,以为U坏了,换U一个样。郁闷了一会,不上U量各电压正常.没治了就换内存试下,装U上电,竟然OK了,害我量了老长时间。这都是基本步骤都没想到。太粗心了      不知道你们经历过没有

网友:
内存也会引起掉电?

网友:
这样的情况极少见,除非内存击穿发热,要不很少掉电的

网友:
你这机器肯定是不稳定的机器,或者哪里空焊了

网友:
内存短路=。=

网友(2014-04-18):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上面的修好没有   不思路了

网友:
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之前上电0.45掉明显少电压  应该是cpu的集显供电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量过   而集显供电是在内存有个信号正常才出现的  所以导致欠压掉电  个人见解

网友(2014-10-24):
我这有台自动上电的

网友(2016-12-13):
汗,我的现在是跑0.2掉电电压都有,不知道啥问题

网友(2017-02-19):
真简单 。。我的装不装CPU 都掉电 0.16 就掉。。没5V 其他供电都正常 。BIOS 也刷了 、再干就是IO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