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长城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2-08-19):
请问各位师傅 电源的主开关变压器怎样测量判断好坏谢谢
长城
电源

网友:
换下试试,测有没断路好测,短路不好测。

网友:
因这种变压器的内阻很小,万用表很难测出来。但可以用简单的仪器检测出来,论坛里有这方面仪器的介绍。

网友:
用万用表只能测断路或者漏电,至于匝间短路是测不出来的。只能做个小工具了。

网友:
主开关变压器很少损坏的,测量好坏只能测初次级的电感量才能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