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开机掉电维修(故障已解决,但还有不明白之处需求助)

楼主(2012-08-19):
此机故障为开机就掉电:待机时VCC5MVCC3M电压正常、待机电流为0.05,按下开关后,电流掉至O,再按开关没反应,重新接通电源后再开机故障还是一样。掉电后测VCC5MVCC3M电感电压均为O,对地阻值分别为100欧、80多欧(应该也正常吧)测MAX19014VCC5M_ON只有0.9V,但28脚的VCC3M_ON依旧正常,此信号由U28发出的M1_ON经电阻R866控制,测电阻另一端电压为3.3V也正常,此时先更换MAX1901后故障还是一样,后更换VCC3M滤波电容C216后开机正常。故障虽然解决了,但有不明白的地方还而求助大家
1:VCC3M的滤波电容漏电怎么会导至VCC5M的控制信号变低,反而VCC3M的控制信号在掉电后依旧正常
2:像电容漏电或电感漏电的情况,用示波器怎么快速判断的出来,(因为本人不怎么会用示波器,正在学习中)。
麻烦那位大哥能对以上的问题给个清晰的解答,谢谢!

网友:
电容漏电用示波器能测出来。不知道。
我是知道,漏电会引起电压不稳定。用示波器打,会发现电压电动很大,不稳定。
引起这种情况很多,不一定是电容。不知道,你是不是说这个。
示波器还可以打上升沿,主要是看看电压的产生过程,多长时间到达稳定值,以及后级是否有短路的情况。我知道就遮羞

网友(点评):
问下大哥 不是VCC5M_ON不正常嘛 为什么换VCC3M_ON电容好的?

网友:
太深奥了,不得不顶一下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假如电压输出正常,示波器上的波型会是一条平平的直线对吧,假如电容或后极元件有漏电现象,再测此电压的时候示波器上的电压波行就会有上下大的波动对吗。

网友:
我也有碰过待机5V电压滤波电容掉件,3.  5V就不产生,应该是电压不稳而引起的吧

网友A:
不是VCC5M_ON不正常嘛    为什么换VCC3M_ON电容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VCC5M_ON不正常嘛    为什么换VCC3M_ON电容好的?

我不解的地方也就是这了,为什么VCC3M的滤波电容漏电而导至VCC5M_ON信号变底,还得等大师来解释一下,呵呵

网友:
电容不良,在PWM电路中很重要的。
    电压的产生的过程,需要电容参与滤波和充放电过程。当电容不良就会导致电压不稳定,电压的瞬间波峰很大,波峰很低,PWM的反馈电路会以为后级短路,或者电压欠压。
     就会出现,电压不产生。电压瞬间产生。
     可以多看看PWM中,电容在其中的功能

示波器,我也只用来看看瞬间电压有没有,以及时钟晶振和电压的上升沿。更精确的运用我没有研究过,其实示波器的功能非常强劲。

网友:
从没用过示波器。看来我也该学学用示波器了。

网友:
这个应不应该这样理解呢,是因为电压不稳定导致主芯片工作不正常从来拉低了VCC5M_ON,你可以重新恢复故障,把主芯片焊下来,再量VCC5M_ON信号一定会正常的,这应该是属于后极影响了前极吧,呵呵。。别拍砖啊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过这样的机子,开机有时能开有时开不了,开不了的时候和楼主说的一样,我师傅说这是通病,把3V5V边上的两个大的滤波电容换城两个330的,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