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时间变慢是南桥晶振出问题了吗?

楼主(2012-08-19):
昨天接的一被雷击坏电源的惠普品牌机,主板拆下来测试能开机,亮屏。但是装到机箱里后就不上电了,用手碰触南桥晶振后正常开机,但是一个问题出现了,客户是下午2点取走的机器,到晚上8点左右机器时间才到7点...怀疑还是南桥晶振问题,大家看呢?
惠普

网友:
用手摸晶振会开机是是晶振坏了,换个吧

网友:
时间不对,是晶振坏了

网友:
不是晶振就是南桥,先换个晶振,晶振换啦不行,直接斗南桥。

网友:
晶振跟斜振电容

网友:
晶振或与晶振相连的两个小电容问题,

网友:
不是晶振就是南桥,先换个晶振,晶振换啦不行,直接斗南桥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6181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