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有待机不开机请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2-08-19):
X201I有待机0.01A,就是不开机,测3V,5V都有,唯一搞不懂的是VCC3LAN这个电压没有,测U39 29脚没有发出VCC3LAN_DRV,测U39 13脚VCCLAN_ON没有电压,看来U39没问题,继续往前查,VCCLAN_ON是由U17 BU77700KVT芯片发出,测这个芯片59脚VCCLAN_ON没有电压,U17工作电压正常,但测U17 82脚-PCH_SLP_LAN电压3.3v正常,看来U31(南桥)已工作,问题应该出在U17 BU77700KVT芯片上,(换过此芯片还是一样)但不知道这个芯片还需要那些工作条件才会发出VCCLAN_ON,请高手指点一下,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没有看过图纸,但是网卡电压和开机没有直接关系啊

网友:
这是I3的,跟以前设计不一样了,这个电压必须有,是给BIOS芯片提供工作电压的。你看一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什么意思?网卡坏了?VCCLAN保护?BIOS供电怎么会取自VCCLAN?就算它取自VCCLAN,飞个3.3V过去如何?

网友:
高手呢,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