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9500GT-MD256至尊 C通道花 加焊换显存都是好2天 又花屏 想求个关C通道的BIOS

楼主(2012-08-19):
V星9500GT-MD256至尊 C通道花 加焊换显存都是好2天 又花屏 想求个关C通道的BIOS  显存是现代的  A通道4个 C通道4个 PCB正面4个 反面4个  此卡是256M  128位的  但个颗粒32M现代 DDR3
那位兄弟有BIOS或好的解决方法麻烦指点一下  我的油箱是 zhizhu5502@sina.com

网友:
光加焊不行,拆下重植如何,

网友:
丛植  应该 可以德

网友:
嗯 对  从新植球

网友:
楼上说的对,同意重植

网友:
确定是BIOS么?不确定的话加焊完先给它加个散热铜片看能不能多坚持几天,可以的话就重置

网友:
从植 下  效果 应该跟好些

网友:
没换换显存试一试啊。。。95显卡本人修的。。显存坏的也比较多。。

网友:
是要重新植株的。

网友:
你们都没看明白,楼主已经换过显存了,还显存不就相当于重植吗!!!问题应该是电路上的事不像是BIOS的事,感觉是某个或是某些电容不良造成的!楼主用电容表测测

11期荣生 -10

网友(点评):
显存换过了,人家说的都是重植核心,你自己糊涂还说别人不明白。

网友:
这个V星95GT 手里一共有20多块  大多数都是这个毛病  你们说能不能是过孔不良呀

网友(点评):
可能和七彩虹的一样,过孔不良

网友:
这个BIOS不好找!要不你换两颗显存改成128M 64位的好点!

网友:
我有这个BIOS!

网友:
加焊后换大的散热器就可解决

网友:
bios专贴应该有 9500gt 128m 64bit DDR3的bios,你可以去找来试试

网友:
你的意识是把8个显存都拆了 在A区换上2个DDR3 64M的  然后刷  9500GT  128M 64B 的BIOS 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