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600GT 512M D3 看电影蓝屏

楼主(2012-08-19):
前几天修了块 不亮的9600GT 是空焊 加焊后好了 跑了便3D 没什么事就给客户了 没两天就拿回来了说 看电影蓝屏 换别的卡就没事 我拿来也实验了下 看在线电影 5-30分钟必蓝 我修的卡不多 没见过 这个毛病 谁知道是那里的问题麻烦指点下
问题

网友:
你丫丫显卡看看呀,要是压着没问题就给客户要是有问题,就继续加焊,加焊好啦记着加硅脂,要是温度高蓝屏就笑啦。

网友:
温度不高 待机45度左右

网友:
刷个BIOS 或者是 升级驱动看看啊,

网友:
应该不是驱动的事 在他机器上蓝 在我机器上也蓝 BIOS我降频了到是没刷别的品牌的

网友:
如2#所讲,排查GPU虚焊,硅脂太厚了也有这种感觉。硅脂片靠不住。

网友:
重新加焊一次!估计还未加焊彻底,排除核心虚焊后,超大幅度降频试试~~

网友:
这是什么问题啊。。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这种情况大多数是显存 以及其供电问题 当然不能排除GPU虚焊或者性能不良!最好重植过在测试

网友:
应该是没有加焊好, 再就是散热没有处理好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降频试试,其它没办法,估计核心老化,要么换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