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IBM R60元待机

楼主(2012-08-19):
型号:IBM R60集成主板
故障:无待机
维修第一步,当然是目测了,经过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从左到右,从右到左,从后到前,从前到后,看了不下三遍,发展没有被大动过的地方,桥和各芯片都完好

第二步,亲,你懂的就是要打阻值,阻值,没有短路地方
第三步,进入上电观察喽,电压20V,可别当16V啊,以前的IBM是这个电压
电流表无待机,测试一上电源接头,20V正常,测下公共点,发现Q34的G极和S电压相同,大家都懂的,当G极电压和S极电压相同是,电是过不去的
查一下Q34的导通条件,Q51和Q79导通后产生分压
测试量Q51和Q79的工作情况,Q51导通正常,测DISCHARGE为低电平,Q79的G极无电压,查-PWRSHUTDOWN为0V,正常应为高电平,查TB62506(BD4175KVT)的工作条件,测57脚VREGIN16主供电正常
测55脚TE-DET温度检测,1.16不对啊,正常要在0.5V又下才正常啊,一定是这十三个电阻出问题了
根据TE-DET温度检测的工作原理,只要是<0.5V就能工作,那就飞个线吧,点位图C954  0.1UF 10% 10V 1005        29L1622 p86,就在这接
修好后的图片
维修思路只要安老师画的流程图修就可以了,高手请路过,相信老师,安着老师的说法去就做可以了

网友:
你把它接地了吧。。。。要是客户机,以后过温怎么办呢。呵呵

网友:
”1.16不对啊,正常要在0.5V又下才正常啊“?能解释下吗?为什么TE-DET  0.5v才正常

网友(点评):
芯片规定的

网友:
遇到一个T60还是T61自然断开的,有个点位图还不能完全对了,找了半天有的能电阻能找到有的找不到,不过最后还是找到了那个断线的电阻,分线把两个电阻连上 OK..我都喜欢用细点的线分,这种线用一力,电阻就扯坏了.

网友:
真的不怕温度过大烧坏电脑吗

网友(点评):
ibm的烧不了的,放心使用

网友:
R60无待机啊,看成楼主收了60元待机了。

网友:
只要大于0.5V,芯片就会CUT保护、

网友:
看到LZ的标题,我慌了,以为要60元出个R6的板

网友(2012-10-17):
同样看成 RMB 60 元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