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清零

楼主(2012-08-19):
一块西数320G硬盘清零后显示硬盘容量9G

网友:
求解决法方法

网友:
从新分区看看。

网友:
挂从盘能检测到所有分区容量正常,就是鲁大师检测显示9G

网友:
高手出来讲解一下

网友:
估计是BIOS设置成CHS模式,或检测软件当成CHS模式了(最大8.4G)。
挂从盘时设置成了LBA模式。

网友:
没有碰到过,可以检测一下固件看看,写一下容量模块。

网友:
清零时,有两个端口都显示待操作盘,第一次我只在一个端口清零、未成功,后来两个端口都清了,结果就这样了

网友:
感谢各位,尝试中

网友:
这个还是重写固件

网友:
问题已解决、感谢各位师傅。把磁盘装到另一机器上、重分区、做下系统就好了,具体原因还是没搞明白

网友:
换台机可以的话的确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主板没认好硬盘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