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快速维修

楼主(2012-08-19):
液晶显示器快速维修
张定文 原创2012.8
自述;本人是位电子爱好者,喜欢电子 爱好电子书籍  电子报 家电维修杂志 以前维修过家电。2000年自己买了电脑 由于电脑经常被我搞出故障,就喜欢自己瞎弄。最初自己自学装系统软件什么的 慢慢的就喜欢上电脑 自己有点电子基础  慢慢的学修电脑ATX电源  主板  液晶显示器 液晶电视  在维修电脑几年来来总结了点电脑维修经验。仅供大家参考.
液晶显示器主要分四部分组成   开关电源板    高压板(电源一体板) 驱动板   液晶屏
从维修经验来看所有电器电源部分故障率最高,液晶显示器也不例外。学好电源维修就可以修好百分之八十的电器。
1.        开关电源电路检修;300V电路主要由整流桥  滤波电容  开关管  电源控制芯片  开关变压器组成。以开关变压器光耦为界。(初级端称为热地)开关电源输出端为(次级端称为冷地)热地和220V市电相连。检修时有触电危险,所以人体不能随便接触。修故障机时要用灯泡对大电容放电。正常电源一体板输出两组电压,12V供高压板  5V供驱动板。
2.        开关电源常见故障快速检修要点。
1.烧保险。  检修重点元件有 交流进线处的压敏电阻  安规电容  整流桥  大滤波 开关管 等。检修时一定在保险处串入40-100W灯泡。确保检修电路元件安全。不炸机。灯泡常亮表明电路有短路。电路正常灯泡应该量一下就熄灭。测量大电容有280V左右的直流电压 如果其他电路正常开关变压器的输出端应有正常的电压输出。这时就可以去掉灯泡装保险管,否则继续检修。如果电容漏液一定要用洗板水把电路板上的电解液洗干净。否则会引起电路板漏电的疑难故障。电源检修完毕后,用透明的包装胶带蒙在电路板背面(焊接面)防止小强进入220V300V电路炸机。(特别是冬天我修过很多显示器 ATX电源都是因为小强进入220V300V电路炸机的)
2)保险管正常无电压输出;重点检查启动电阻。一般是从300V通过电阻供给控制芯片启动电压。启动电阻如果正常 ,直接代换电源控制芯片。
3)输出电压高 ;检修重点 431431 R极的取样电阻 光耦 控制芯片。
4)输出电压低;检修重点。 负载过重  输出整流滤波失效  开关管和变压器不良  主滤波失效
5)烧开关管;检修重点,主滤波失效 变压器砸间短路 尖峰吸收元件损坏  输出整流管击穿。
3. 高压板 主要由 控制芯片  开关管  升压变压器 组成。
1)黑屏灯管不亮 重点检查 12V保险管  开关管击穿  灯管。(单灯管的)多只灯管不可能同时损坏, 测量驱动板是否发出开机信号,一般为高电平3.3V 通过三极管控制高压控制芯片的电源脚的供电。快速判断检修方法是 直接断开一体板的开关信号线 飞线到5V上强行开启高压板 如果高压板部分正常灯管就会发光。如果灯管还不亮就把高压板12V直接飞线接入高压控制芯片供电脚这时灯管发光,就是供电脚的控制管坏了。(有的没有控制三极管直接进的芯片)反之芯片 开关管  高压变压器坏。
2)灯管亮一下就灭; 重点检修 灯管有一只损坏  开关管短路  升压变压器坏。
其中升压变压器坏比较难配 损坏一般都是改通用高压板。改高压板我一般用宽电压10V-20V的高压板代换没出现返修过,否则容易返修。先找出12V正负极 在找控制信号线 剩下的就是亮度信号线。拆掉高压一体板高压部分的元件。把接好线的通用高压条安装在拆了元件的地方固定好。
4驱动板检修重点;程序 DCDC电线性模块 滤波电容  按键漏电  屏供电管等。高压一体板供电的驱动板上没有5V稳压芯片因为5V是电源板直接供给的。驱动板上一般是5VDC 3.3V DC1.8V  而通用驱动板是适配器12V供电 驱动板上有个5V稳压芯片一般是8脚的一般为12VDC5VDC3.3VDC1.8V 如果要给电源一体板机子改通用驱动板,要把通用驱动板上的5V芯片去掉用锡直接连通。检修时要先测量这些电压是否正常。按键上有3.3V 按下开关键为低电平主芯片会发出两个开机信号 一路信号是打开高压板 另一路信号是打开场管给屏供电。在检修时如果是高压开关信号有故障,可以断开飞线到屏供电上借他的电压同时开起高压板。       以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好功底,对于我新手来说很牛。想学电源电路

网友:
请问楼主,带有电视功能的液晶显示器驱动板被雷击坏了,用哪种板子来代换,请推荐一下。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2014-07-12):
学好电源维修就可以修好百分之八十的电器。 精辟!

网友(2012-08-20):
楼主辛苦了

网友(点评):
什么时候有楼主这么牛逼的技术就好了

网友:
说的很详细   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讲的比教科书上还详细哩--我看出了 全是是经验之谈

网友:
高压板现在全是改通用了,不过电源部分对我还是很有用的,呵呵

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这样的经验得花很多时间

网友:
楼主非常感谢,经验之多,给我们新手上了一课

网友:
多谢楼主经验之分享

网友:
这些都是础呀

网友:
真是高手呀,讲的不错。

网友:
手上正有一台显示器没解决,参考参考

网友:
太详细了,谢谢分享

网友:
的确是好经验,我修过的显示器,都是楼主所说的 过我只会修简单的电路,最怕修驱动板这块了

网友:
刚看到,
很实用
显示器电源板维修,一定要注意安全
安全第一

网友:
很好的经验。现在,我很想学习一点关于屏的绑定电路的知识,如果有那位朋友有,请赐教!QQ175730579

网友:
很实用,学习了。收藏一下,以后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楼主总结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楼主经验很是丰富很是用心敬佩。

网友:
张总厉害,总结的很好

网友:
对于做维修来讲,理论扎实了更容易修一些不太熟悉的东西。
但是经验比理论更实用,尤其对于新手来说,凭借过来人的经验,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一般来说,凭经验可以解决80%的问题。
时间长了,修的多了,能够知道所以然就更好了。

网友:
LZ老牛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很实用,学习了。收藏一下!

网友:
这些可比书本上的简单明了多了。

网友:
不只一次看你的资料了,讲得非常详细几乎含盖维修的大部分了,庆幸有这样分享精神的人。

网友:
是篇很好的材料,收藏参考,谢了!

网友:
感谢分享,这都是张版的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驱动板没有高压开启信号从屏上飞5v电压会不会出现白屏的问题啊  会不会出现不同步啊

给你看看我的成功案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9818-1-1.html

网友:
楼主 能分享一点LED的信息吗?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啊

网友:
有空的多看楼主发的帖子  定会大有收获

网友:
感谢张版提供经验,这样的看起来比教科书的直观多了。

网友:
这位楼主经常看到他的评价,高手啊。请问你换通用驱动板啊,正常用哪家的?

网友:
很实用的经验!

网友:
看了一下午 帖 这个是最精彩的 顶

网友:
大师的总结就是不一样,精简又实用

网友:
楼主经验地确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么牛叉呀!

网友:
谢谢分享 学习中!! LG 我希望 你能说详细一些! 怎么去判断他本身的好坏! 就是一个元器件的好坏!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楼主 你好 我有2个NEC 19寸液晶电源板 ,插上电开机故障现象:电源灯亮下就灭一闪一闪 的 。最后是换电源板解决的问题,有空时间想把这两个修好作为备用,不知你修过这种电源板故障没?是哪的问题?
张定文
先看300V是否正常。看12 5V是否跳变 跳变应该是IC电路问题。

网友:
电源灯闪时 12v 5v不稳定 电源控制IC是LD7552DPS 手头上没 周围相关的原件我都代换过 一样现象 板号是:715G2824-1-NDS 最早有问题的一块电源板放了一段时间后用在第二台故障机上又可以了 ,但我怕不稳定还是换了新的电源板。不知你换过这种IC不?解决类似问题没?

网友:
先换新电源部分全部电解电容。在换IC 可以参照 我的帖子修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3284-1-1.html

网友:
有的电源板没有输出,换控制芯片。开关管 ,及控制芯片的电阻等。还是没有输出。 不是变压器坏呢。

网友:
顶一下 又学到好多知识 灯泡对大电容放电 灯泡要用多大的啊 不明白

网友:
听君一言胜读十年书

网友:
说的相当的详细,对于显示器维修一这块来说我来是属于新人

网友:
今天看了9期是视频 大有收货啊

网友:
元老级人物啊。向你学习。向你看齐

网友(2012-09-20):
讲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理论再加上楼主的这些经验一定很不错

网友:
太好了 对新手来说 帮助太大了

网友:
楼主长的很有特点啊,写的也不错。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还想请教一下,楼主所用的高压条是宽电压10-20V 的,能上个图片吗?我以前用其它的高压条,出现返修的现象,想知道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宽电压的高压板长的短的。看自己适合哪种体积  市场上多的是  我也没指定用哪种  板上都标示了电压  一体板高压板电压一般都在13V-16V之间 10V-20基本不会返修 返修的一般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版主  根据你自己的维修经验做一个怎么测量的视频讲解,我保证再菜的鸟也能学会。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受教了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看来得学习喽

网友(2012-11-25):
看见晚了没办法评分了

网友:
非常实用的经验。。。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真是丰富啊!

网友:
好帖,留个记号有空再来温习

网友:
楼主讲的比书上还详细哩--我看出了 全是是经验之谈!

网友:
传说中的高手 讲的真好 谢谢

网友:
我给抄下来了,一定要记住

网友:
非常好的学习经验,学习了,谢谢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确实是新手学习的入门基础,能够全面分析了基本的维修要点。不错

网友:
这个资料对新手来说太重要了,楼主辛苦

网友:
楼主的功力很强大呀,我也是搞过家电维修,不错技术是在半通水的位置,哈哈,现在主要是从事笔记本维修方面,我想学习液晶电视维修,请问要去学校学习理论不,这样会不会更容易上手,还请指点一二。

网友(点评):
前提是有电子基础 多上网买点书看。一般很快就会了。液晶电视维修比老电视维修简单多了

网友:
不错  我天天都在背

网友:
真是佩服楼主钻研精神,自学成才,想你学习。

网友(2012-12-25):
楼主很强大,经验一定丰富,学习了

网友:
经验之谈,值得收藏!液晶的普及,使得屏类维修变得更加有市场!

网友:
用透明的包装胶带蒙在电路板背面(焊接面)防止小强进入220V和300V电路炸机”这招太实用了,感谢张版主无私分享维修经验,学习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