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副电源维修问题

楼主(2012-08-19):
全汉150W电源,原来是1H0165损坏,更换后,电压在2.2V~6.2V波动,更换C28,C9,C10,C30电容和IC1光耦和IC2 431,问题依旧,维修没有了思路,请大家看配图,研究是哪里出的问题 ,一起讨论

网友:
2R2正常不?给3脚串入个10欧的电阻或4148二极管看看。

网友(点评):
2R2已换新件

网友:
把副电源的12V负载断开,看电压稳定不?300电压稳定吗?R4找好的代换一下。

网友(点评):
嗯,原来的R4也开路了,已更换

网友:
检查R18和R20两个分压电阻看看,我有个联想的电源分压电阻不正常有时可以正常使用,有时开不了机.

网友(点评):
已检查,431怀疑有问题也更换过

网友:
你就不能整个大点的图纸吗,看都看不清楚。

网友(点评):
可以点开来的呀

网友:
个人感觉模块电源芯片一般是启动电压不稳会造成这种现象多,看楼主的图片应该是C28这个电容是作启动电路滤波的。先换了它再试试。

网友(点评):
C8也更换了

网友:
D5换掉,不管测试有没有坏。我修到液晶D5坏了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D5已更换

网友:
难得大家百忙之中解答,明天按大家的思路更换。谢谢
明天更换2R2和 D5 试试

网友:
修上了吗,什么问题。

网友:
太忙,晚上更换了D5和 2R2,问题依旧 ,想了解一下版主说的 在3脚串电阻或二极管的原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