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维修记 LA2881P 实习作

楼主(2012-08-20):
       话说来到基地差不多两个月了,由初级到高级,说实话也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水平。今天喜哥每人发一块板让大家修,分到我的是块仁宝代工的2881P,上图上主角:(宿舍网络不给力,明天再传)

       按照标准维修步骤,先目测主板发现PU2 8734及周围元件有腐蚀,于是取下芯片清理焊盘及周围元件,然后重新焊好8734。另目测主板有修过痕迹,但芯片基本没动过,心想运气还不错。

       接下来打了各大电感阻值基本OK,于是上电电流一下飙到0.3然后失去电流。分析得知应该是有短路,然后因短路引起保护掉电。但之前测过各大电感对地阻值的呀,呵呵,没测公共点的对地阻值,败笔啊,于是用表测试结果OK.再上电测公共点电压19V OK,心想应该不是公共点连接的电路有短路,否则公共点电压也不会正常。
       此时思路不是很清晰了,想想还是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吧。先从待机开始,测得+3.3V_RTC_LDO 3.3V正常,另外由实测分析得知既然公共点已经过了那么由ACOK发出的ACAV-IN应该正常了,于是跳过直接去MAX8734的3V,5V线性电压,发现5VPLW 0.4V 3VPLW 0V.心中一下窃喜啊,看来就是它了。首先测得V+ 19V已经加到,SHDN# 3.3V。开来前级已经正常了,那没有线性输出只能是负载短路或芯片自身不良了。
      因为此板开机瞬间0.3A,那么如果芯片OK 的话应该瞬间可以产生电压的,于是表笔放到+5VPLW输出开机,5V出来了一秒马上变成0.4V,难道是后级负载短路了,断电测阻值400多,正常啊。恩,还有+3VPLW没测的,先别急,开机测得一直持续0V,呵呵,原来罪魁祸首是你啊。断电打阻值0,短了,晕了,早应该在发现电压不正常的时候就要先打它们的阻值了,幸好没发现冒烟,呵呵,看来以后要注意了。于是果断把芯片脚挑起来一测还是短,那肯定是负载短路引起+3VPLW被拉低了。
      这时候去请教了一下喜哥看看自己的判断,喜哥说是的,叫一个一个查。于是查电路图发现+3VPLW有一些滤波电容和去到EC和一些小芯片,
心想先找谁呢,大的开始吧,于是热风器伺候把5018取下,打值还是短,再取5004测阻值上来到330,哈哈,就是它了。找喜哥要了块料板换上,这些先测下阻值先,330正常,上电待机0.01正常了。激动啊小有成就!
       于是试着触发,电流上到0.12不动了,3秒掉电,额,,,还有问题,估计是缺电压,DELL的机子设计就是这样,(喜哥上课是这么说的,呵呵),于是继续往下测,因为3秒后掉电,所以基本是在触发瞬间测试,在这里本人根据可以触发直接跳到后面了,去测第一个PWROK信号,发现SUSPWROK_5V为3.3V,证明+3V5VOK,接着测SUSPWROK—1P8V为0,唔,看来这个电压不正常啊.
        本来还想修下去的,结果下课了,时间真快啊!今天先发出来赚点分先,呵呵,明天继续!!!

网友:
等待结果,看来你这个板的问题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