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个路由器怎么甚至?

楼主(2012-08-20):
一个普通路由和一个无线路由器,首先进线是普通路由器里面,然后在IP191.168.1.1地址又甚至装一个无线路由。这二个之间有什么关系吗?第二个路由器怎么甚至?大家帮忙回答一下咯!

网友:
第二个IP191.168.2.1

网友:
这个要看你的接法

网友:
为什么整两个路由那么麻烦
如果非常必要那就先进一个路由,改下LAN设置里的IP段
一般是192.168.X.1,把那个X随便改个数字就行
另一个就不用改了,只要两个路由的IP段不冲突就行
准备好上一步后就先把主路由的WAN口和猫连接起来,然后进路由设置拨号模式,填上拨号连接的帐号和密码进行连接上网
然后再把第二个次路由的WAN口连接在主路由随便的1,2,3,4口上
进第二个次路由进行设置,进WAN口设置,选择动态IP连接
如果想IP稳定就选择静态IP连接,在里面手动填上从主路由DHCP分配出来的随便一个IP就行了然后子网掩码和网关、DNS填好保存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详细一点吗?192.168.2.1这个IP是在那里个里面甚至啊?

刚看到,楼下说的不错,有一种连法就是把路由当交换用

网友:
当做交换机,IP固定,也可以当做无线交换机,设置稍微复杂一点

网友:
第二个路由器好像要吧DHCP服务关了的。。

网友:
二步搞掂 1、设置无线路由 的LAN地址和普通路由的同一网段   我一般设置为254
              2、将无线路由的DHCP服务关了

完成这两步 就当无线路由是交换机  随便插就行了

网友:
两种接法,
1、无线路由接到电脑先设置,把无线路由的连接模式改为动态IP或静态IP模式,无线路由的LAN IP改192.168.2.1,无线路由的WAN口接入上级路由的随便一个LAN口。
2、1、无线路由接到电脑先设置,鄙视WAN连接模式,把WAN口弃置不用,关闭无线路由的DHCP服务,更改无线路由的LAN地址为192.168.2.1,无线路由的随便一个LAN口接入上级路由随便一个LAN口。

网友(2013-05-23):
引用 网友B:
把第二个路由器的IP改为自动获取 是不是容易引起IP冲突呢

自动获取 要插到WLAN口上的 而且有些路由要同一网段才能起效 有些侧反之

网友:
是的 一般都是用最后的IP

网友:
如果第二个无线路由接上后,还能有无线路由功能了吗?

网友:
把第二个路由器设置成小交换机 就可以了

网友:
把第二个交换机的IP设置成 192.168.2.1   DHCP不用管

网友:
也就是说接第二个无线路由器只能当交换机用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