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想S10-3c無線網卡壞了, 但用其他卡開機報錯, 又不會破解bios

楼主(2012-08-20):
試了十几張非聯想認證的網卡都不行, 開機報錯.
每次我只能先把網卡取出, 然後開機, 等他過了logo再把網卡插進去, 這樣才能避開網卡檢測, 使用非聯想認證網卡.

現在我想通過控制wifi卡的供電, 令他可以避開開機時的網卡檢測, 就是開機時要令wifi卡的3.3v供電等多几秒後才輸出, 這樣就可以避開檢測了, 但我不知道如何實現這個做法, 請指教.

网友(2015-10-31):
要改Bios的,Lenovo的Bios有Whitelist。

网友:
或者你试一试把WiFi卡的20脚复盖掉再插卡。

网友:
这个还需要越狱BIOS吗  直接淘宝买个 不就好了  那么麻烦

网友:
换个联想原装网卡不就好了  搞得那么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