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图,帮忙看一下这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2-08-20):
这一个是无线网卡吗,还是什么东西,它的上面还带了两根线,是从显示器里出来的,那两根线是干嘛用的呢,还望指教!!

网友(点评):
是无线网卡

网友(点评):
楼主这玩意儿都不知道?

网友:
无线网卡!那个线是你的无线的天线!

网友:
是无线网卡,两条线,一黑一白,就装在你屏幕两边的边框

网友:
是无线网卡,

网友:
什么情况都是见习维客了这个都不知道

网友:
无线网卡了

网友:
无线网卡的天线。

网友:
没错, 是无线网卡,两根线就是无线网卡的天线,

网友A:
拆的时候记一下,黑白不能接错

随便装上就行,没有左右之分
坑,天线,两个一样的,不分黑白好不好,随便接的

网友:
雷人的维修者,是谁这么有魄力敢把笔记本交给你修?

网友:
哪俩个根线是用来增强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的时候记一下,黑白不能接错

这个黑白线我还真没记过位置!!接反了会爆炸?

网友(点评):
呵呵……LZ逗他玩是吧

网友:
拆过笔记本的应该都知道吧,现在这几年出的笔记本无线网卡都是这样的,六七年前出的是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听我师傅说没得正负啊 ,两根线随便插的啊。

没错两根可以随便接

网友:
天线确实不分什么正负,接上就能用

网友:
晕,用这个方法还还能增加点击率了

网友:
晕 神 人啊 。。。。无线网卡  还 这样讨论

网友:
人不可能清一色一样!都是在这里相互学习的!才能发挥坛子基本功用!

网友:
是无线网卡,两根线就是无线网卡的天线

网友:
应该是无线网卡,还应该有两根线,那是天线、

网友:
楼主也不知你咋学的

网友:
这都敢修本啊,难怪这行是越来越难做了

网友C:
接错同样可以使用,但信号可能会有所减弱,两根线一根是主天线,一根是辅助天线,关系无线信号的水平与垂直极化方式。

网友:
。。。LZ是来卖萌的吧?

网友:
不多说了、、

网友:
卧槽,这种问题都问出来,学笔记本一个月的人都知道这是什东西

网友:
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
无线网线,真是伤不起,哥们这样你都干拆机器,

网友:
明摆着无线网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听我师傅说没得正负啊 ,两根线随便插的啊。

是呀我从来没记过,随便插的,也没发现信号不好

网友:
联想旭日的机~~吧显卡给我了吧~~手头有一台坏了

网友:
还集显晕死

网友:
晕 这个还来发帖  神马情况呀

网友:
我也很纳闷,楼主这个见习维克怎么灌上来的

网友:
你是修笔记本的吗,这个当然是无线网卡了。那两根当然是无线的信号线了。呵呵,一起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错同样可以使用,但信号可能会有所减弱,两根线一根是主天线,一根是辅助天线,关系无线信号的水平与垂 ...

谢谢指点了!

网友:
这个也不知道还混论坛??/

网友:
是蟋蟀,那两根线是探路的。哈哈

网友:
被忽悠了,天线是没得正负极之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