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IPM31 欧盟 网卡发送数据包为零接受也为零

楼主(2012-08-20):
华硕IPM31 欧盟   独立网卡网卡发送数据包为零接受也为零
驱动正常,也能自动获取IP地址。就是发送数据包为零,当然接受也为零。确定网卡没问题,网络也没问题,这问题应该在主板,南桥、PCI到南桥、BIOS,还请高手点化……
补充:USB网卡能用,插PCI声卡死机

网友:
独立网卡和集成网卡都是没有发送和接收、一般是由系统引起的,建议楼主改换系统再测试下!测试网卡的好坏最好的方法是PXE网刻或网卡启动看看!

网友:
楼主,MS你这个应该是和硕而不是华硕

网友:
网络问题好好看看,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网卡的MAC数据有没有呢?

网友:
遇到一梅毒的板,单桥的,网卡能pxe启动,证明网卡是好的,但此集成网卡,进系统就不能用了。系统换过,bios升级过。无解。换独立的pci网卡一切ok。现到今天都想不明白,这是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