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迅维网的大神 电脑开机进度条结束后黑屏2分钟后才出现桌面

楼主(2012-08-20):
电脑开机进度条结束后黑屏2分钟后才出现桌面  但是如果是拔掉电源插头十几秒钟再插上开机 就正常  现在我关掉电脑后都拔去插头 这样每次开机都能正常 请问各位大师到底是哪出问题了 CMOS已经清零过 系统是新做的 整块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的 排除系统啊 病毒啊等原因 不会是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拿来 我给你搞定

网友:
拿来 我给你搞定
这位老师能不能把你的维修过程教给我们呢,给楼主一个明确的回答呢

网友:
先软后硬,看下是不是驱动的问题造成的,然后检测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重新装一次系统,驱动不要装,进入系统后再用手动装一次驱动,看看效果,

网友:
电源有地线吗,可能接上地线就行了。

网友:
很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系统版本问题吧,换个系统

网友:
你把主机里的接插件都重新插过一下,说不定会有效果的

网友:
感觉是硬盘有坏道

网友:
显卡供电不足?

网友:
难不成是显示器的问题?????求大神指点

网友:
有时候电源供电不足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是系统问题 。 楼主都讲了,他拔了电源 然后再插上去就好了。我觉得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或者是主板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