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85GE 主板内存供电短路

楼主(2012-08-20):
内存供电短路 ,下面一张图是吧供电 北桥全拆了 换是短路
有高手在不 可以给解答下不

网友:
看看内存槽子   没问题的话烧鸡大发

网友:
这种北桥拆下来也就基本上废了。

MSI

网友:
CPU控制内存

网友:
你是不是量错地方了哦,桥拆了咱还会短路哦。你的测试点在那呀?

网友:
出发点就错了

网友:
虽说是CPU管理内存,但内存共电要不要供给北桥。

网友:
用烧鸡法看看那个地方,烫吗

网友:
太冲动了吧..供电部分的大电容小电容啊..啥的..应该先拆了试吧

网友:
哎楼主的胆子还是挺大的啊

网友:
楼主没按思路来就把桥拆了

网友:
那 你把桥 取下了  测量试过没呢  ?    还短路 ?

网友:
楼主下手太早了。。。。

网友:
先从简单点的开始,然后再烧机看看哪里发热和异常。

网友:
把周边的MOS管,芯片拆下来看看。,,,桥可以直接看电容有没有短路

网友:
烧鸡不是很好,IO和LAN烫??
不烫

网友:
又是一个悲剧呀。不这个板板现 在修起来,成本也高了,不划算了

网友:
这种桥可以说是上机死。你看看是不是连锡了还是槽底下两根针搭一起了还靠谱点

网友:
LZ到底查对点了没有?拆北桥风险很大的啊!搞不好板废了

网友:
拆成这样,修好也没有钱赚,是不是板层短了,如果板层短了,拆完也修不好呀

网友:
还没看懂表示就把北桥拆掉

网友:
拆了桥 也短路 看看PMW 芯片有短路的吗

网友:
从最简单的去想,不是每个机器都要动大手术的。

网友:
内存供电短路,内存供电芯片 上下管 这些测量了吗

网友:
没看到图上内存供电上下管 等等 。。。。都拆了吗

网友:
冲动是魔鬼 没有查清楚到底是哪的问题就拆桥 要当料板了

网友:
没有十成的把握就去扩拆桥,有你的呀

网友:
楼主这种做法, 被群起批斗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这两个芯片坏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两张板也是这样子的~然后桥供电短路 ~(下管没电压)
内存供电~下管短路~~~没电压 上管都是正常的~~连着内存供电周围的电容什么的一并短路
但是上管就很正常 上管的S级有电压~S级过下管D级就没有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