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GPU芯片后板发热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2-08-20):
显卡GPU芯片后板发热原因是什么,手放到后板烧手,进系统跑3D更是烧手.电压与对地电阻正常,不花屏.温度用GPU-Z会达到80到90度,不是98之类的大芯片.

网友:
把显卡上的电容全部换掉看看。

网友:
散热用的硅脂片?换成含银硅脂会好些。另外如果是ATI发热量就是比较大,用硅脂效果好。

网友:
是有 坏的地方,不关硅脂的事

网友:
常见到你叫别人重植,轮到自己了,怎么不来一下子啊?

WJC

网友:
什么卡没说,80 90度不是98 那是G80 GT200 还是费米?

网友:
是不是芯片和散热器没有接触好啊。。

网友:
显卡PCB板中部的热量来自GPU芯片,PCB板尾部那几个MOS管和电感也是发热大户,这个并不奇怪。

网友A:
PWM芯片波形不好,MOS管内阻大,电容有漏电,都会造成后半发热大的喔

网友:
把硅脂重新上  ,看看散热片与芯片之间是不是有缝隙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芯片波形不好,MOS管内阻大,电容有漏电,都会造成后半发热大的喔

了解了,有理。

网友(点评):
真正的高手,绝对有道理

网友:
建议换大的散热器,先用着吧

网友:
与散热器 硅脂没关系,7300GT

网友:
电子漂移了也会这样

网友:
这种问题到是好解决,只是麻烦,你从植BGA和加焊,基本上以给这个卡减短了使用时间,这论坛上的有实力的人,么就不出声,全是一些没事干,动不动就是植核心,加焊,要是加焊植球不好呢?是不是自杀的心都有了,,,问题没有找对就这样来,你还算是做成功了,要是做不成功,好好的卡就这爆费了,,
这种卡,我就能降温,,算了,不和你们鬼谈,全是小白对小白,吓死人,本身是小白,又把下白吓死好

网友:
维修要从大胆开始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