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液晶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2-08-20):
我有一台联想LXB-L15显示器,开机不连接主机的时候是显示“无信号输入”,接入主机后就白屏(主机是正常的),更换了屏线和屏都是故障依旧,驱动板又没有找到一样的,会不会是驱动板故障呢?

网友:
连屏都换了还是一样当然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现在看来,驱动板的可能性很大。先给驱动板刷写此机型的对应程序,试试。

网友:
液晶维修较少,进来看前辈们解答

网友:
驱动板问题 找个别的板试下

网友:
用通用板一换便能知晓,白屏说明屏上无供电,屏上供电是驱动板给的.

网友(2012-09-19):
驱动板故障。换板或者刷程序。

网友:
屏线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班的问题。。。。。

网友:
屏也是没问题的。只是你的屏要写人程序,找一下编程器和程序吧!

网友(2012-11-06):
应该是驱动板上的信号处理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查接口输入电路,在这就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换下通用板试试嘛。。。

网友:
换个合适的驱动板试试

网友:
驱动板吧,换个万能的 试下就知道咯

网友:
上通用版......

网友:
屏和板子还是一一对应的吗,应该有通用的吧。

网友:
上通用版试下啊!

网友(2013-01-08):
到底这样??修好没???????

网友:
这个大部分原因驱动板子的问题了,处理信号出错,换芯片(有的话),没有就换板子呗,几十元的路。

网友:
估计是好了,谁换谁知道呗

网友:
更换通用驱动板试试,。刷程序太麻烦了, 也不一定能好, 可以的话直接更换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