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 AMN52D-RL 掉件求救

楼主(2012-08-20):
梅捷主板 AMN52D-RL 掉件求救
CPU座子与桥之间有个 U9 的八角小芯片掉了 求型号
谢谢
梅捷主板

网友:
这个要找找图纸吧

网友:
跑线看看,如果只控制一个MOS管就大概是LM358和W83321G之类的,换上去吧,烧不了,应该是控制总线供电1.2V的,如果是控制上管和下管的就是桥供电,用9214或者7120

网友:
3楼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