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主板945GZM2-L开机鲁大师检测主板温度90度,摸各个部件都不烫手bios也重设过不行

楼主(2012-08-20):
致铭主板945GZM2-L开机鲁大师检测主板温度90度,摸各个部件都不烫手bios也重设过,直接南北桥加风扇都不行,是不是温控芯片坏了或者是其他什么问题

网友:
用风扇对着南北桥吹,如果温度没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温控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很有可能IO坏了   检测不准

网友:
我遇到几片骏洛的主板也是这样,显示96度,但是摸CPU散热器一点都不热。IO的温度检测乱来的,使用正常的话不必在意。

网友:
换温控试试,正常的话不用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