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ankpad T410i 加电掉电

楼主(2012-08-20):
今天接到一台这机子 加电就掉电 待机都正常 触发瞬间其它电压有反应 但没有正常电压 在别地修过 没有修过这种机子 有没有高手给个建议啊 在此谢谢
掉电

网友:
测一下主板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那是必须的 全测了没有短路地 电压在一瞬间有启动的迹象

网友:
真惊了 怎么没有回应啊!!!要沉了吗

网友:
加电掉的时间一样,还是不一样。说清楚呀。

网友:
5楼我都没看懂你在说啥?真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