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19液晶单独的电源板老烧12V快恢复二极管

楼主(2012-08-20):
KTC19液晶使用单独的电源板和单独的高压板,老烧12V快恢复二极管,上了三个烧了三个,去掉12V的整流二极管,5V就可以正常的出来了,不明白是什么原因一直烧12V的整流二极管,就一个单独的电源板,也不接高压板和驱动板,,也是一直烧12V的整流二极管,我把12V整流管之后的两个电容,和一个接地的电阻去了也是烧,12V和5V之间也没有什么稳压二极管相连,这个显示器客户已经拿走了,最后是加了一个12V的变压器和原来的电源板的5V修复的,就是一直搞不明白12V后级没有短路的,前级吧应该也没有问题,因为5V很正常呀,怎么还是老烧12V的整流管。

网友:
老板可以检查一下
1、和12V输出整流管并联的电容;
2、12V输出到光耦线路;
3、12V输出后面的稳压管;
再不行应该是RP问题了。

网友:
并联的两个电容都拆了,12V输出之后没有稳压管,,这个整流管烧是一加电就烧,不是还用几分钟才烧,连一秒钟都不用

网友:
应该是后面的问题吧,难道把整理管一端悬空也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