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盘除了安装系统文件,自己安装的其它软件也放在C盘吗?

楼主(2012-08-20):
为何有师傅说:一般
C
盘只装系统文件
你不可能把你安装的软件放在
C
盘。但是常见的软件都安装在
C
盘啊。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文件

网友:
这个问题,好像不在这里问吧。
既然是系统盘,最好只装程序,不装数据。

网友:
系统盘装什么都可以,不过确定你的系统板够大,装的软件不要带病毒。

网友:
可以的 只是要到重装系统之前把他给导入出来啊

网友:
建议做法是,C盘只用来安装操作系统,第三方软件建议全部安装在D盘,包括杀毒软件。另外不建议在桌面放置较大较多的文件,因为过度纷杂的文件可能会使系统盘臃肿不堪。

网友:
系统盘就是系统盘,干嘛还要在里面保存别的东东!

网友:
格式化成一个盘,所有东西都往C盘装